求助:为什么Lonworks会出现丢包现象!

楼主(2004-04-13):
我用3150芯片,制作了一个服务器节点, 使用网络变量的方式,将其它的节点捆 绑在服务器节点上,在实践中发现有丢 包的现象,同时还出现如果在客户节点 上连续发送两个报文会出现后面一个报 文没有发送的情况!使用LonBuilder检 查网络变量更新的情况,发现确实没有 更新!各位高手请赐招!谢谢!

网友A:
使用高性能LPA-USB协议分析工具发现LON网络如何工作!LPA-USB协议分析公司是全球LonWorld最佳的产品。 霍尼韦尔(Honeywell)公司(美国和欧洲),TAC公司同样使用Loytec公司的LPA-USB协议分析工具,用于LON网络故障诊断和分析。 对于要求连续运行的控制系统项目而言,在系统开通的48小时内,通过USB接口的LPA协议分析工具在线分析和记录网络运行的通讯情况,获得系统性能报告,如网络交通,丢包率,错误包,网络带宽,人机界面消耗带宽路由器转发延时,节点故障等。 Email: lonworks@gongkong.com

网友B:
衣卓先生:我多次给您发的邮件多无法送达。你是否另有邮箱? 殷洪生2004-4-13

网友A:
Thank you. Email: lonworks@gongkong.com or yzoid@sohu.com

网友B:
衣卓先生:你好。昨天发给你的邮件是否收到。殷洪生 4-16

网友C:
这段时间我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从串口读入数据每次只有一包的话,数据从串口进入的不丢,如果是多包的话有丢失现象,第一包完整,第二包丢部分,三包好了这样交叉出现,我得程序是:when(timer_expires(com_timer)) { recvcount = 0; recvcount = io_in(rs232_in, &serial_buf_in, 49); if(recvcount == 0) return; memcpy(msg_out.data, &serial_buf_in[0], recvcount); watchdog_update(); msg_out.code=0; msg_out.dest_addr.bcast.type=BROADCAST; msg_out.dest_addr.bcast.domain=0; msg_out.dest_addr.bcast.backlog=0; msg_out.dest_addr.bcast.rpt_timer=15; msg_out.dest_addr.bcast.retry=3; msg_out.dest_addr.bcast.tx_timer=15; msg_out.dest_addr.bcast.subnet=0; msg_out.service=UNACKD; msg_out.tag=Tag_out; msg_send(); return; }望大家给我看看,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