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

楼主(2004-04-13):
请教各位:用S7-200编程:由0到T1时间内,速度从零线性上升到N1,从T1到T2时间内,速度不便;从T2到T3时间内,速度又线性上升到N2;从T3到T4,速度从N2下降到N3,从T4到T5,速度又下降到零。都是线性的,哪位大虾给帮忙弄一下,谢谢了!muyi520kobe520@sina.com

网友A:
我有点不清楚你说的,你可以和我联系。weiq@sunwayland.com.cn

网友B:
你如果用三菱的PLC这个问题直接用几个相同的指令就可以解决S7-200做起来恐怕难一点

网友C:
你所说的S7-200完全可以实现!首先要确定采用什么方式表示速度:模拟量、PWM方式或PTO方式;你要求的调速精度有多高,100ms刷新一次够不够,根据调速精度确定刷新方式:中断或1s脉冲!

网友:
能将程序给我一份吗? 非常感谢! wjswz@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