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关于plc动态显示

楼主(2004-04-13):
小弟初学plc,使用西门子200的.最近遇到个麻烦,请教各位高手. 我需要输出显示,使用6个数码管,使用静态显示占用了很多输出,为了节约点,我想使用动态扫描,请教各位大哥有何高见.

网友A:
说得具体点

网友B:
我觉得你这样做还不如买一个TD200,才500元,省事功能又强。你的六个数码管占用的输出点的钱足够你买好几个TD200。

楼主:
感谢两位赐教。 我想把PLC数据送给单片机,通过单片机进行动态扫描。单片机与PLC使用485通信太麻烦。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网友C:
你将485用个转换器(市面上卖的485转232,几十块钱)将信号送到单片机,单片机电路采用CPLD将串行通信信号转成并行的,然后用单片机处理后输出,通信速率9600波特。我用过,你若有兴趣可以来看一下实际的我们开发的产品,我在武汉。 邮箱:guan0010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