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MRON PLC如何设定PASSWORD

楼主(2004-04-13):
我在C1000H 软件CX-PROGRAMMER 中设定密码时出现提示:"系统设置保护错误此程序没有用FUN函数保护"    请教如何设定保护密码?

网友A:
0571-88835053-201 工程部 吴

网友B:
LD AR1001 FUN(49) 0 0 #(四位密码)如:#7878

网友C:
多谢了__急死死了!

网友C:
To:急死死了》 大哥你好,我已编好程序,但这段程式只能位于整个程序的前头,而且Passaword就暴露在#****上,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上述情况吗?~~~~~~~~~ 谢!!!

网友D:
难道你的程序都是给别人看的吗?

网友B:
密码保护的含义:就是设定密码用以防止其他人从PLC中荡出你的程序,也就是TRANSLATE FROM PLC时,会询问密码,这样不输入正确密码,是决不能DOWN出你的程序,所以你的密码也就不可暴露了,而你自己想要DOWN出程序时,只要用ONLINE/释放,输入密码就可以了。AR1001是辅助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