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为什么在一个画面中只能编写相同的画面命令语言?~~

楼主(2004-04-13):
不好意思~又是我啦~ 我想在同一画面中实现对不同图素的画面控制语句,不知道可以吗? 如果不行怎样实现相同的功能呢?是否必须做成不同的画面呢? 谢谢高手指点啦!!!

网友A:
能说得详细一点吗?让我明白了才能回答。

网友B:
再说得详细点吧,就说你要实现什么效果,举个例子,我们就明白了!

楼主:
哦,不好意思啦 这个问题我已经搞明白了 打扰了,呵呵,抱歉!~~~~ 有问题我还会请教大家的~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