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无协议rs232如何转lonworks协议

楼主(2004-04-13):
如何将无协议或自定义的rs232通讯协议转换为lonworks协议?

网友A:
1、制定协议数据帧 比如最大8字节 typedef struct{ unsigned int outdata[8]; }Ut_SerialType; network output Ut_SerialType nvo_SerialDataOut; 2、将232接口过来的数据分解成8个字节一帧的数据包。 3、直接赋值 4、上位机处理数据帧内容包括标志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