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离变频器500米远

楼主(2004-04-13):
现场的水泵离变频器500米远泵是7.5KW,我怎么选择变频器?是否需要加电抗器?

网友A:
我提议你选用三菱变频器,三菱变频器最大距离可以是500米,如果加上变频器在这麽远的距离下效果很明显

网友B:
很多变频器都可以,注意导线的选择(电压降),考虑使用CV线

网友C:
最好要加电抗器。电缆选大一个等级,载波降低。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D:
很多变频器都可以,就是要加输出电抗器,我这有价格便宜。电话是0533-3173033 张永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