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总线的问题

楼主(2004-04-13):
各位前辈:请教一个问题,关于485总线的,据说485上可以接很多设备,那么地址是如何分配的,又是如何识别的呢?谢谢

网友A:
需要协议

网友B:
可以接32个,好象。

网友C:
在下位机上设置地址,上位机也要设置,通过协议自动识别!

网友D(2004-05-22):
MOXA NPort 5610系列提供简单方便的联网方式,不但可以保证现有的硬件资源,更确保未来网络的扩充可能性。通过简单的设置,就可以将现有的串口设备立即联网。再者NPort 5610可以在串口和以太网络界面之间轻易的执行双向数据传输。使用NPort 5610,让您可以达到同时集中管理串口设备,和于网络中分散管理主机的目的。 13504002401

网友E:
通过站号进行识别

网友F(2004-07-14):
485通信协议采用逐行扫描方式寻找所管辖内的所有地址,最远通讯距离理论为1.2公里,实际通讯800-900米,并且以串联形式的传输指令。

网友G(2004-10-23):
RS485标准规定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在4000英尺(约1200米)内,但众多用户反映:使用我公司的RS485专用电缆,最大通讯距离往往超过1500米,个别达1800米以上。 经过长期的研发,我们的RS485专用电缆形成了适合各种场合的系列化产品。欢迎来电咨询! 朱恩清 hdsr178@yahoo.com.cn 13064880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