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怎么办?

楼主(2004-04-13):
假设我有5个输入,分别控制M1到M5,设M1=1,M2=2,M3=3,M4=4,M5=5,现在要比较这几个输入的大小,请问要怎么编?

网友A:
用比较指令呀!! 可以先选出一个最大和一个最小的 在不剩下的在选出一个最大的和最小的 不就分出来来了

楼主:
我是要随机选 ,比如现在是3,给一个信号5,M6(正转)就动作,如果给了个1的信号,M7(反转)就动作,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啊?

网友B:
不能理解问题.

网友C:
找个电梯程序研究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D:
用比较指令就可以了,让输入数据和现在数据比较,通过判断等于,大于,小于来确定运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