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如何用PLC实现PID算法?

楼主(2004-04-13):
我现在在做一个多台电动机同步运行的控制系统,其中使用了松下VF-0系列的C24PLC,现在遇到个问题:我需要用PLC来实现电动机的转速闭环控制(即PID算法),我是个新手,不知道该怎么做,各位高手请指点一下吧

网友A:
如果PLC里边不带PID模块,就会很复杂。 我们用的S7-300里边有PID模块,主要工作是设置和调整参数,算法不用花太多心思

楼主:
那么松下的也应该有模块了?再问:这个模块该到哪里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