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功率开关电源

楼主(2004-04-13):
小弟要作仪250W的开关电源用3842驱动MOSFET,MOSFET应怎样选,吸收电阻电容应怎样算.输出三路24V/8A;12V/2A;5V/4A先在此谢了

网友A:
为什么不用TOPswitch? 比如TOP249。

楼主:
已经限制了就用3842没办法

网友B(2004-09-04):
用top249能做高压电源吗?输出是2800V,功率200W? 谢谢

网友C:
TOP系列的一般做小功率的开关电源,还是用3842比较常见, 看看别人的电源原理图,你就可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