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摄像机所摄图象显示到WINCC画面

楼主(2004-04-13):
现场有一摄像机,怎么将摄像机所摄图象显示到WINCC画面中

网友A:
摄象机所摄图片可以存为JPEG格式的文件,采用HAKKO 32768色触摸屏可以完美的显示此类文件,可以登录网站了解下有关的说明www.xinheng88.com

网友A:
补充说明:选用HAKKO 带VIDEO接口的HMI,可以同时实时显示四路不同图象,也可以拍摄多个连续的图象,

楼主:
我要的是在WINCC中显示连续的图象,而且要的是实时显示

网友B(2004-07-06):
我也遭遇同样的问题哥们!我总在想应该有一种格式转换的软件的——我是想将如CAD,BMP、JPEG、JPF等图片转换至人机内。。。。?一直很不成功

网友C:
有关WINCC可否实现此功能我就不太清楚,但是HAKKO HMI是可以将 BMP、JPEG、JPG文件再现在触摸屏的,而且因为是32K色,所以颜色非常逼真,只要选用32K色的触摸屏就可以,如果文件容量很大,可以存在CF卡上就可以了。 而且可以将摄象机的图象连续进行拍摄,一定要选用HAKKO V7i系列。要增加附件EU-00。

网友D:
proface 也可以的,他的高档GP2500T,GP2600T都可以的

网友E:
很简单的 调用摄象机驱动的控件就可以了。

网友F(2007-09-16):
一般的视频控件对wincc的支持都不好。 我们公司开发了一套能够方便的在wincc下监控摄像机并对其进行远程控制的软件。 有兴趣可以和我们交流。电话:135718308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