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4-04-13):
请教工程师: 我公司有一台达变频器,工作一段时间后就自动停机无显示,停机一段时间后又可正常工作一段时间.请帮忙分析一下故障我公司急用,问题大的话修要多少钱我的邮箱是lbrave@163.com .谢谢!

网友A:
问题不应该很大,应该是电源部分的故障,电源的软故障有点难查,简单点的办法是主要器件全换了

楼主:
但是有时候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字符显示,有时开机都不正常!

网友B:
开关电源反馈电容变质,或器件的热稳定性变差了。

网友A:
那就换块板

楼主:
那谁都会修变频器了,不行就换板!问题总可解决的。

网友C:
情况具体一点,机种呢?说说看,讨论一下

楼主:
台达VFD075B43A变频器,工作一段时间后就自动停机无显示,有时显示4有时显示5有时显示————有时显示9。停机一段时间后又可正常工作一段时间.不带负载也是如此!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末接煞车电阻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吗?(是重负荷启动)

网友D:
本公司为美国品牌变频器的一级代理,位于上海市。需变频器销售工程师,要求懂变频器和电机,相关专业毕业,有服务和开拓精神。有半年以上工作经验。 简历请寄: ndm1@163.com go76@21cn.com 传真:021-66111631

网友C:
电源监视电路有可能出问题,查查3771及其周边电路吧.

网友E:
变频器是否有过热现象?开机的时候用一台风扇对着它吹,看看还会不会出现故障,如果不出现或者间隔明显加长,则说明有过热。应检查内部是不是有元器件热性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