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itect软件做OPC Client与某 OPCServer连接

楼主(2004-04-13):
本人第一次接触OPC相关知识,但需应用Citect组态软件做OPC Client与某智能仪表的OPC Server通讯,寻前辈支持。也许并不难,但苦于无经验,时间还紧张,望某位大侠能救人于水火中,不胜感激。

网友A:
citect 支持DDE功能. 写一个opc client 转DDE功能的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在Cit上直接配置OPC客户端,不知道是否可行,是否有人这样做过。Cit的Help似乎只讲了做OPC Server的方式,我想做客户端也应该没问题吧。另外,opc client 转DDE功能的程序该如何写,我没有概念,我只写过DDE连接的程序。

网友B:
Citect做客户端也可以的,看帮助就行

楼主:
我已经搜到了国外的相关配置,并做了实验,但还是连不上,很奇怪的,但估计只是一层纸的问题了,有哪位老兄愿意共同探讨一下。另外,deng_lp和topgrass两位大侠可否留下电话,希望能有机会请教一下,谢谢。 本人电邮:wanghsy@vip.sina.com

网友C(2006-07-11):
眼下我需要用CITECT做为客户机访问力控OPC SERVER和RSVIEW OPC SERVER,通过网卡访问的。请问需要什么步骤和工作谢谢

网友C:
QQ23742326,crazyyin001@hotmail.com,一台客户机通过HUB访问OPC服务器。客户机用OPC工具测试通了。但CITECT的communication设置有些不确定,所以至尽还没通

网友D(2006-11-29):
不知道结果如何

网友E:
利用CITECT的通信设置向导,协议选择OPC,地址写OPC SERVER的名称。可以查看帮助,CITECT做OPC Client很简单的。

网友F:
我也在用CITECT做客户端来访问高创的大屏幕显示器~~~

配置好了CITECT的server\board\port\device

但是运行之后,就是始终OFFLINE

不知道是不是还需要做一些OPC的接口DLL注册之类?

网友F:
board的special opt一栏里,help里说是写server的计算机名~~~

我因为都是在本机,所以填写的本机的IP地址

//192.168.x.x这种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