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化天然气(-162度)储罐液位如何测量

楼主(2004-04-13):
储罐内的液化天然气(LNG)在常压下温度为零下162度。若采用差压式液位计来测量,各种差压变送器的使用温度都不能满足要求。有什么过程连接手段,把介质的温度升高到满足差压变送器的使用温度条件?请各位介绍应用经验。

网友A:
可采用雷达液位计

网友B:
《使用差压变送器测低温介质液位》,摘自化学工业出版社[仪表工手册第二版261页].需要指出的是差压变送器必须位于容器上部,不得低于液面以下。

楼主:
《使用差压变送器测低温介质液位》的内容能否介绍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C:
普通的差压变送器当然可以! 液氮、液氧、液氩为零下170多度,也一样测! 引压管露在外面就可以了,液体气化了。 差压变送器位于容器上部,不得低于液面以下。

楼主:
如何保证取压阀后至变送器正压室的引压管内液化天然气全部都已气化? 有无必要在取压阀后加装一个冷凝器?

网友B:
没有必要在取压阀后加装一个冷凝器,相反!可加装一个散热器,以保证取压阀后至变送器正压室的引压管内液化天然气全部气化。 如再有疑问,请致电13831088823。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的指导!

楼主:
由于地区偏僻,没有看到《使用差压变送器测低温介质液位》的内容。假如差压变送器不便安装在容器的上部,有什么详细一点的好建议?谢谢!

网友B:
本网不能发图,如果你有传真机号,可将图文发致.传真号可致13831088823。

楼主:
如果差压变送器不用安装在容器上部是非常理想的!这样的话,维护检修、就地观察都很方便。

网友B:
昨晚停电,未能直接交流,你的传真号有问题,今天发送不成功。简单说:液化罐被保温层隔离,导压管被环境温度气化,变送器可装于旁侧或上部,一定要高于液面。

网友D:
我的传真机已修好,请重发一次。对16米多高的立式储罐,变送器装在储罐上部很不方便,怎样才可以装于地面上?

网友B:
(纠正:导压管(内液体)被环境温度气化)。 立式储罐侧壁的下部安装一个水平导管,导管的一部分被保温层包裹,保温层内的导管中是液体,保温层外的导管中是气体。 保温层外的导管应直接向上,也可水平倾斜向上,连接变送器,注意不得有下垂现象,这样才能避免后部导管中出现气、液两相的不良状况,气、液两相会影响测量。变送器位置要高于取压的水平导管。

楼主:
根据经验值,变送器测量室的标高应高出水平导管多少?

网友E(2011-01-03):
我们也是LNG液位基本和液面是平行的,这样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从目前来看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不过储罐也没有满过,我看安装公司在安装的时候好像在里面将液相导管上下绕了一下。

网友E:
是差压液位与罐底基本是平的。

网友F:
储罐内的液化天然气(LNG)在常压下温度为零下162度

这个怎么算出来的,要知道液化气能做到液化,不是温度起得作用,而是压力。生产液化气的设备其流量、压力、液位的测量都是普通的仪表,没有什么两样。

网友G:
以前我干过LNG的灌区是采用伺服液位计,楼主的温度太低了。

网友H(2014-05-10):
那测量液化天然气使用什么样的仪表阀和三阀组?

网友I(2014-10-15):
用引压管和差压表。我们对液态天然气的测量控制都是这样做的,最近我们又做了两个用美国巴顿表液位表加装差压变送器,来实现远程控制。效果很好。电话:13956298178

QQ:317300884

网友J(2017-02-26):
差压变送器难以测量-20℃以下介质的液位。如需要测量液氨、液氮等低温介质的液位,可以采用气体隔离的间接测量。如图所示,即通过测量导压管内的气体压力,来达到测量低温介质液位的目的。由于高压侧导压管内的液体处于沸点以上的常温状态。因此,导压管内的液体蒸发成气体,直至导压管内形成饱和气为止。当选择差压变送器进行测量时,其方法还是采用液柱静压力的原理,此时差压变送器高、低压侧的压力分别为:
PH=hx×ρ+Px ;PL=Px ;则P=PH+PL=(hx×ρ+Px)-Px=hx×ρ ,其量程△P=(hx×ρ+Px),则差压与电流的对应关系如下:

间接测量低温液位液位示意图

差压变送器应安装在高于最高液位的位置上,高压侧接液相导压管,既可使变送器处于常温的工作环境,又可使低温液体充分汽化。为方便调整仪表零位及更换仪表,在差压变送器高、低压侧之间要安装一只平衡阀。差压变送器装好应调整零位,接着打开气相导压阀PL,在工作压力下再次调整零位。然后打开液相导压阀PH,稍等片刻使低温液体汽化充分,再关闭平衡阀使变送器投入运行。

使用中检查或调零时,先打开平衡阀,使差压变送器高、低压侧压力平衡,然后,关闭液相导压阀,即可检查或调整零位。

如果被测液体的汽化气体与空气接触会有危险时,在维修中应采取一定的安全措施。

差压变送器安装位置受限时,应该怎样测量低温液体的液位?
差压变送器测量低沸点液体的液位时,在一般常温、干燥气相情况下,从容器引出的导压管一根为液相管一根为气相管。但由于低沸点被测液体在导压管中都会有“汽化”现象,由于“汽化”的影响会造成测量值的失真。为此,对导压管的配制有一定要求,如加装气相容器,对差压变送器安装位置有一定要求等,这样增加了工作量和施工难度;有的现场由于环境条件所限,而无法满足差压变送器的安装位置要求时,怎么办呢?

现介绍一种简便的安装方法,即用一根管子把气、液管相连通起来,如图所示。从图中可见,被测液体“汽化”生成的气体沿着管子上升至容器顶部,而液体则沿管流下。该管选择一根Ф14×2的即可,对于腐蚀介质选择不锈钢管即可。增加这样一根管简单易行,但效果很好。此方法对于用差压法测量低沸点液体的液位都是可行的,最重要的是其对差压变送器的安装位置没有了严格要求,方便了现场施工。

文章来源:昌晖仪表网 http://yunru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