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pvLoadData函数所需的.csv文件?谢

楼主(2004-04-14):
我想设定一个温控设定曲线,但不理解用excel建立的.csv文件中个各个数据的含义? function文档中关于pvLoadData函数提到的关于.csv文件中数据的解释怎么和组态王例子中控件的setsave.csv的数据对不上啊?!小弟正在用这个做毕设,望大虾指点!!!谢谢啦!~~

网友A:
下面是帮助文档: SetData 20 39.000000 10. 000000,20. 000000,0 10. 000000,20. 000000,10 20. 000000,20. 000000,10 30. 000000,20. 000000,10 40. 000000,20. 000000,10 其中20表示曲线点数,39.000000表示曲线第一点的位置, 10.000000,20.000000,0 表示第一段升温速率为10,设定时间为20,保温时间为0 10.000000,20.000000,10 表示第二段升温速率为10,设定时间为20,保温时间为10 曲线点数按照你设定的曲线计算就行了,升温速率为纵坐标变化量和横坐标变化量的比值,因为都是以点为单位所以直接计算就可以。比如从20度升到100度为80,时间经过80个单位时间,升温速率就为1。但是我发现当你设定保温时间后,前面的升温速率设定成什么值都可以。

楼主:
感激不尽!~~~~ 谢谢岁月流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