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急

楼主(2004-04-14):
PCC2003 TC#1、TC#4中各有一任务 TC#4中的任务要用到TC#1提供的数据 两个任务要交换数据的PVname和配置一致 原来在TC#4中可以得到TC#1的数据 但现在只能在TC#1中看见数据变化 但TC#4中无法得到数据的变化 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请执行project/build all, 优化项目;如果不能解决,仔细查看你的变量名字,注意大小写.

楼主:
可是我把这两个任务放到同一task层中,数据就可以读到了,这又是为什么?

网友A:
我猜你在PG2000中编写程序,在PG2000中,如果你定义变量为TC_GLOBAL,就是只在同一任务级有效(I/O除外).

楼主:
bingo!!! 我确实是在PG底下编的程序 但是变量确实是定义在pcc_global。 而且用了好长时间都没有问题, 在某一天就突然不行了。 让我感到很纳闷。

网友A:
你是不是先是其他范围的,后改为PCC_GLOBAL. 请在CPU层执行"Object/Optimize",将项目从新优化一下,删掉不用的历史信息,变量地址从新分配(变量地址在编译时生成,而不是在下载后).

楼主:
哦 我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