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让组态真正步入网络时代!!!

楼主(2004-04-14):
网络化是自动化领域大势所趋!组态软件势必向着网络化发展,时至今日,有没有那个组态软件让我们真正进入网络化?—— WebAccess是我们真正的选择! 基于浏览器的客户端既可监视又可控制,通过使用标准的浏览器,用户可以通过它对工业现场、工厂制造、过程控制及楼宇监控中的自动化设备进行监视和控制。设备数据将实时的显示在动态动画图面中。并且还能通过使用标准的浏览器来完成整个工程的建立与运行,即对所有工程的建立、设置、绘图都可以在标准的浏览器中完成。这也是WebAccess网际组态软件具有的独一无二的特点。WebAccess系统网络构架。   WebAccess系统网络构架:   一、工程节点(PROJECT node)―――作为集中的数据库和Web服务器,提供客户端程序和监控节点间的初始连接,并提供“工程管理员”功能以创建IO数据库、报警和图形等 二、监控节点(SCADA node)是一个远程PC,它使用WebAccess支持的驱动程序与自动化设备连接并通信。WebAccess 监控节点软件提供管理控制和数据采集(SCADA)功能,包括:通讯驱动程序(Modbus、OPC、和其它PLC、I/O、过程控制、自动化设备、DCS和DDC);报告和趋势记录实时数据;报警和报警记录;安全和事件记录。一个WebAccess Server 中的一个工程可以有多个Node节点。

楼主:
三、客户端(CLIENT)―――它是一个插件程序,运行与浏览器有关。Client实际上是一种人机界面(HMI)软件,它提供实时的数据显示、动画、趋势、报警和报告等功能。WebAccess Client 端程序不需要另外设置。WebAccess客户端使用TCP/IP协议通过因特网或局域网和监控节点连接。通过设定可以查看实时数据。   四、瘦客户端(THIN CLIENT)―――瘦客户端接口完全独立于全功能客户端,用户无需安装任何特定的软件,便可实现无线监控技术。它以位图格式显示监控界面并以文本方式改变数据值、确认警报和监控。   特点:    1、远程组态,WebAccess可以实现利用现有的网络系统实现对工程的组态架构及图像进行修改,当您的工程现场出现故障,可在远端能通过客户端程序进行诊断,查看故障的发生原因,并通过网络来进行修改、构建,让您快速而及时的解决问题。 2、无限客户端,WebAccess开放了网络管理层的扩展空间,使工程中管理层的管理人员同时监控数无限扩展,并且软件部分没有任何费用及授权的限制。工程中如果厂区的任何领导需要监控时,可以任意增加远程监控节点,降低了工程软件成本。工程可以根据未来网络发展的需要随时增加网络管理层的监控数量,为工程的未来的增值需求提供广阔空间。   3、一版搞定,WebAccess不再有开发、运行、单机、网络的差别,只是根据现场情况不同而灵活应用。大大降低了工程成本。 4、矢量图形,WebAccess采用(类AUTOCAD的绘图模式)矢量图作为其默认的图形显示方式,优点在于矢量图具有容量小(相同效果下矢量图一般仅是位图容量的十分之一),利于网络传输,支持任意缩放不失真,窗口随屏幕大小自适应调整等特点。WebAccess同样支持如bmp,jpg等位图格式的显示。甚至您还可以利用AUTOCAD绘制图形界面,再将其保存为dxf图形格式,WebAccess可以直接将其调入至其绘图工具中进行二次加工和操作。这样此前工程中的规划图及设计图可以有效的利用起来,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楼主:
5、实时数据传送模式,WebAccess采用C/S的网络架构,远程客户端(CLIENT)仅在第一次访问现场采集节点时(SCADA)将现场的矢量图形下载至本地,在此后的实时监控时仅传输实时数据,所以WebAccess可以提供更高的网络监控实时性。 6、强大的远程监控能力,WebAccess可以实现远程客户端与现场监控节点完全相同的监控能力,从监控画面的动画效果至工程管理的组态信息,远程客户端具有与现场监控节点100%相同的监控效果,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远程与现场零距离,为防止越权限误操作,WebAccess还提供一整套的安全等级架构,确保监控安全防范。   7、易于集成与被集成,WebAccess是采用基于Web平台技术开发的监控软件,所以它具有易于集成与被集成的特点。当工程中有其它管理软件(MIS、ERP)需要通过链接直接调出WebAccess的某个监控画面时,通过简单的html语言常识就可以完成这样的操作。WebAccess还可以通过自己的语句格式,将其它基于Web开发的软件集成到监控系统中,WebAccess还提供API接口函数与第三方软件作为实时数据接口。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无缝链接。 9、其它特点:  §以时间或X-Y轴方式绘制数据的实时和历史趋势曲线  §自带趋势曲线、警报区域、报表模板  §让排程功能配合现场时间规划达到节能效果  §支持基于WinCE平台的PocketPC无线监控技术  §现场可以不使用浏览器的常规浏览方式更适合现场的管理及控制  §日、月、年采用HTML报表方式显示  §系统模板自带概观显示、区块详情、详细点等信息页面  §监控页的任意缩放  §详细的系统运行记录  §通过E-mail方式定期发送报表及警报信息  §严密的管理权限设置,严格控制操作权限范围  §免费的网络客户端任意扩展  §图形化动态的数据显示方式  §全中文显示界面  §详细的警报产生及处理过程记录  §ODBC、DDE、OPC、DLL多种标准的第三方数据接口  §互联网防火墙设置、多叠式安全等级

楼主:
下面是WebAccess网际组态软件远程窄带网络速度测试结果: 环境: 1、 工程节点PC为Compaq笔记本(PIII 600MHZ,256M) 2、 500个模拟量点(每点64字节) 3、 在同一个页面显示 4、 在北京与上海之间用56k 的Modem PC对PC拨号,网速为24K 结果: 1、 监视数据刷新速度在1S内,控制数据返回刷新速度在2-3秒内 2、 500个点到500个点页面的切换速度,第一次比较慢外,以后在6-7秒(测试10次)内

网友A:
给份演示光盘先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