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解决普通PLC在煤矿井下的安全问题

楼主(2004-04-14):
(无正文)

网友A:
提升机在立井中的具体工作原理。

网友B:
靠,不就是个防电火花的问题吗?!除了用相应的防爆等级要求的电控箱柜外,最简便的方法是把PLC浸入变压器油中。建议采用无触点输出的型号,继电器在油中响应会变慢。提升机主要考虑离上端底端什么地方开始增减速的问题。

网友C:
很简单,加防爆箱,等级要符合煤矿安全规定。我在徐州矿业大学看过,里面就是普通的s7300 plc。

网友D(2004-07-11):
常州自动化所就有本安PLC搞那个东西做什么????那是真正的井下可编程!!!兄弟!!

网友E:
哇!好久没看到一大幅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