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直流电机(200kw)如何实现弱磁高速?

楼主(2004-04-14):
请教高人:直流电机(200kw)如何实现弱磁高速?

网友A:
用现成的传动装置,如ABBDCS500

网友B:
弱磁高速对电机和负载有什么要求和限制?

网友A:
1 弱磁之后应该在恒功率曲线以下运行 2 转速不可太高,轴承可能承受不了,会过热 3 负载转矩当然也应该在相应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