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关于采集卡程序一问

楼主(2004-04-14):
最近要用VC做一个数据采集卡的程序。本人VC刚学不久,应该怎么解决? 我现在做了一个基本的对话框,在里面加了一个COMBO控件,希望用来打开设备 还有一个编辑框,用来输入选择的通道。显示还没想好。 现在不知道COMBO控件如何使用,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调用采集卡的dll?dll和lib区别是不是就是lib放在源代码里起一个申明采集卡上的函数作用?那手册上说的还要引用一个 driver.h又是什么意思?里面全是函数和一些宏的定义? 我快疯了,完全没有头绪了

网友A:
建议从研华网站上下载一份采集卡编程手册,看了就知道了。

网友B:
driver.h : Declares the functions and parameters, so the compiler knows its style and is a external function. driver.lib : Tells the linker that the functions are placed in driver.DLL file. driver.dll : Stores these functions.

网友C:
我用的是研华的PCI-1713,请问怎么样将你所说的这三种数据加入到所编的程序中,是不是都要加入进去的? 我用的是VB编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