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调节阀中的回差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4-04-14):
我看到调节阀样本上有回差一词,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04-07-17):
回差=(开阀时某测试点的的实测行程-关阀时某测试点的的实测行程)/额定行程%

网友B:
如果是压力调节阀,流量由小到大变化时,对应出口压力可以绘出一条压力-流量曲线,反之流量由大到小对应出口压力也可以绘出一条压力-流量曲线。理想的情况应该两条曲线重合,但是实际上并不重合,这两条曲线在压力坐标上最大的不重合的两点差,叫压力回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