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请教labview程序难点!(谢谢)

楼主(2004-04-14):
请教: 前有16个通道采集,16个开关,后面想从开着的开关中选择一个(0-16)。注意, 用Menu ring选择,开关开着的才能够在menu ring的菜单中显示,不开的不显示;并且 可多次执行。 我现在第一次能够把开着的开关显示到里面,用ring的property node的value( signaling)和ring text-〉text,但是第二次写的时候,并不能清楚第一次的数据。比 如我第一次开着的为0,2,5,那么第一次ring下来菜单中有0,2,5,第二次开关为3, 6,9,这时候ring中显示的是0,2,5,3,6,9,并没有把0,2,5屏蔽掉,请问我因该 怎么办? 而且我还需要从ring中选出一个数据,不知道后面能不能对. 麻烦您了,谢谢!

网友A:
你说的问题其实并不难.只用lv中的Menu Insert和Menu Delete再加一个事件框,需要的话,把我的例子发给你做参考.我的邮箱:wanggongxuan@sohu.com,把你的邮箱告诉我.

网友:
请发给我参考下zhoudan2000@mail.china.com

楼主:
这个已经做出来了,就是用ring的property node 的value(sig)和text就行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