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历史趋势曲线不能及时更新显示?

楼主(2004-04-14):
组态王6.5 历史趋势曲线不能及时更新显示,怎么回事呀?我忘记什么了呢?谢谢 点时间向前的三角键才能够手动更新,我想自动更新,是我忘记加入什么了呢?

网友A:
组态王6。5在运行时是不自动更新历史趋势曲线画面,你需要为历史趋势曲线建立操作按钮,通过命令语言或使用函数改变历史趋势曲线变量的域,可以完成查看,打印,换笔等功能!

网友B:
你的要求好像是实时曲线能满足的,它能自动更新。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试

网友C(2011-02-21):
1、在历史曲线画面建立两个按钮,一个命名为(更新),另一个命名为(停止更新)。

2、在数据词典新建(更新1)变量

3、更新按钮命令语言:\\本站点\更新1=1;  停止更新按钮命令语言:\\本站点\更新1=0;

4、画面命令语言if (\\本站点\更新1==1)
quxian1.HTUpdateToCurrentTime();

通过以上方法可以实现历史曲线实时更新。

网友D(2021-03-28):
引用 网友C:
1、在历史曲线画面建立两个按钮,一个命名为(更新),另一个命名为(停止更新)。 2、在数据词典新建(更新1)变量 3、更新按钮命令语言:\\本站点\更新1=1;  停止更新按钮命令语言:\\本站点\更...



老师您好,历史趋势曲线如何实现在组态王程序打开的情况下,不启动设备就不记录数据,启动设备才开始记录数据,这个功能要如何实现,还请老师指导,谢谢!

网友E:
试一下历史趋势画面不要关闭看看

网友F(2021-09-02):
组态王6.55历史数据表格没记录,PLC是S300,如何应对,谢谢!

网友G:
只用过intouch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