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思路

楼主(2004-04-14):
公司原系统的CAN网是通过一转换机到PC机的,现在考虑到成本问题想要取消中间的转换机,把CAN直接接到PC机上,这中间还要考虑到跟别的厂家的设备连接问题,原先数据是通过转换机用rs232后PC机的,现在我想用串口来处理现场的数据,想把CAN转成rs232到PC,再用多串口卡来扩展别的厂家的设备连接,不知道这个思路行不行???有没有更好的思路,谢谢.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另外做一个rs232-can适配器用来替代原来的转换机?恐怕原来的转换机具有上传缓冲用以解决速率匹配。多串口卡?还有什么设备啊?如果都是CAN设备,不如做更快速简洁的usb-can适配器,rs232应该被淘汰。不知道更清楚的需求,所以提不出更多的建议。祝工作顺利。

网友B:
各位老兄: 请求帮助,我现在用周立功的USB_CAN2和PC相连,下位机用DSP TI320LF2407现在用周立功的测试软件老是发送失败,不知何故? 请教如何测试?

楼主:
to 7111235: 谢谢你的回贴. 原来的管理机有CAN、RS232、RS485、RS422口,现在考虑到小项目用管理机成本太高,所以打算取消息掉。公司自已的产品用CAN网连,但是如果想要连接别的公司的产品就有可能要用RS485等串口,所以现在不知道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如果我用usb-can的话,处理起来跟串口是不是不一样的?

网友A:
现在看来你最初的方案最省钱。用usb-can的话,处理起来跟串口是不一样的,323是全双工,usb是通用单工总线,由系统分配通信资源。硬件稍贵,还涉及上位机应用编程,如果不熟悉usb芯片,要花上一段时间。

楼主:
to 7111235: 是的,老板因为想省钱才这样做的,因为我以前是做企业方面软件开发的,一下子转到控制方面有点累,因为不懂的太多了,能找人问一下可以少走很多歪路. 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写信向你请教.

网友C(2004-09-25):
USB转CAN,232转CAN。对用户来说,处理起来是一样的。用户不需要了解USB的驱动以及USB协议。 轻舟技术提供的USB转CAN智能CAN总线接口卡,232转CAN接口卡用户操作非常简单。 提供给用户的编程接口都只有3个函数,CAN接收函数,CAN发送函数,CAN设置函数。欢迎联系咨询!027-67113810 尹先生 yyd0912@sina.com --------------- 轻舟技术 http://qztech.51.net ----

网友C:
以上描述是针对轻舟工作室的CAN接口卡的特点。http://qztech.51.net

网友D:
其实CAN与RS485等网络的转换属于网络互连问题。与PC机没什么关系,这是一种数据链路层上的协议帧交换。交换的节点叫做网关或路由器。听起来怪玄的,其实不过是一个8031之类单片机而已。它有两个端口,一边接CAN,另一边接RS232或485。既然单片机是PC的微型化,那么用它替代掉PC也很简单,不过是没有显示器观察了,本来就不用看,弄几个指示灯指示即可。PC只是系统中的监视设备,可开可关的,不影响系统。

网友E:
可以采用PC的CAN卡,直接把CAN总线接到PC上。can卡可采用PCI总线或ISA总线等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