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ET200M和西门子CPU315组成profibus-DP(即分布式I/O),怎样知道通讯是否正常?

楼主(2004-04-14):
我们在利用profibus通讯时,怎样编程实现远程ET200M通讯是否正常的判断?是用硬件中断,还是调用系统功能块,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A:
你所配置的模板不是有诊断功能吗?从硬件配置上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2005-04-07):
设一个标志位应该可以吧?

网友C:
使用FB125进行诊断,如果从站不通那么可以显示故障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