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KW普传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4-04-14):
各位老师:我在维修普传变频器时发现A相6个并联整流桥中,有一个损坏,换上同型号(拆机)后,检查正常。带载后当频率上升到46赫时,发生巨响此桥又坏。是什么原因?敬请各位老师!学生将深感谢意!

网友A:
原因可能是: 1、新换的整流桥质量不好--耐压值、电流值等 2、安装中过松或过紧,接触不良或应力过大、器件受损。 3、A相中其他整流桥还有损坏的。 4、电源接线有接触不良造成大电流。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普传公司服务中心有两个: 南方:0755-83119883王先生 北方:0411-84603728李先生 请和他们联系!

网友B:
不是整流桥的问题,你应该查一下为什么整流桥会。。。,不找到原因,你换一个就OK一个啊,不过你有钱就。。。,可能是控制驱动的电路有问题了哦,得仔细看看

网友C:
市场上有很多整流模块是用800V的换标签而变成1600V的,如果你没法测耐压值则要看标签是否是原封的!

楼主:
感谢楼上的董大,李春发老师。(安装中过松或过紧,接触不良或应力过大、A相中其他整流桥还有损坏的。电源接线有接触不良造成大电流。)这些都以检查过,没问题,请教各位老师与6个模块参数差异是否有关,如导通压降不同,使电流分配不均,造成某个模块电流过大。造成模块暴裂。

网友C:
模块参数差别不大应没关系,你是怎样判断其他整流桥没损伤呢?

楼主:
李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是用UT56型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的。

网友C:
这样检测太简单了,并不能说明原来的整流模块没问题!至少应测一下耐压值!

网友D:
并非坏什么换什么,应该全面地检查一遍,性能不太好的器件毫不犹豫地更换掉!

网友E:
最好一相六个全换 很难检测得到同相中其他整流桥有没损坏的, 电流太大了, 坏了一个, 其他的难免有些损伤~ PS: 保险有没坏?

网友F:
6个全换掉,最好不用IXYS牌子的,

楼主:
TO:求职者 保险没坏,除整流桥坏外其他均正常。 TO:苯变频 全换新的吗?

楼主:
那位高手能告诉我,简单、快结的测量方法!谢谢

网友G:
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1、用适合等级电压兆欧表,加载整流器正反电压,看是否符合二极管特性,并测阻值。击穿或反乡阻值不大的假设为坏。万用表的电压不足,不能判断是否击穿。 2、用电池模拟门极开关电压,检查是否能正常工作,且记下接通阻值,比较参数,可逐一排除。 3、特别注意相序不能变。

网友A:
to:爱变频:280KW变频器修好了没有?可以和普传公司技术支持中心联系,0411-84603728、0755-83119883

网友H:
本公司为品牌变频器的一级代理,位于上海市。需变频器销售工程师,要求懂变频器和电机控制原理,相关专业毕业,有服务和开拓精神。有半年以上同类产品销售工作经验。 简历请寄: ndm1@163.com go76@21cn.com 传真:021-66111631

楼主:
TO:董大兄 感谢您的关注,变频器因费用问题现在还没修理. 顺便声明:此变频器不是普传的,而是唐普的.向普传公司道歉!!!

网友I:
驱动有问题也会损坏模块,测一下驱动输出的波形。

楼主:
TO:丢丢: 你好,驱动波型正常,且三项电压正常,带小功率电机运转正常.我烧的是整流桥.谢谢!

网友J(2005-08-16):
主要是购买的整流桥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