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王温度控制曲线的问题

楼主(2004-04-14):
我要建立一个温度控制曲线,以一秒为单位采集数据,每次工作过程为30天,要看到设定曲线和实时曲线,这样的话我的横坐标要有n多个点,在这样的控件离根本显示不了,那坐标的值都成了一团乱麻了。我该怎么办?请问各位高手和亚控的技术人员。

网友A(2007-12-18):
我想知道您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您使用的是组态王的超级温控曲线进行设定的话,那么您需要将每个设定点设定到对应PLC的寄存器,这样的话,设定曲线的数据量就是30*24*3600这么多,我想您的PLC应该没有准备这么多的设定地址吧 其实如果向您这种情况,可以将温度控制分开来处理,每天,或者每小时,再进行设定曲线替换就可以了 如果您使用的不是超级表格对应的温控曲线的话,可以设定曲线可以卷动,我记得是可以的

网友A:
如果您的控制点真的要1秒钟一次,您还是采用脚本编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