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分析一下?

楼主(2004-04-14):
我在用变频器带行走电机时(应该算是恒转矩负载吧),发现电机在50HZ运行时电流为6A。 而在50HZ以上运行时,电机的电流反而减小(频率越高电流越小)。在50HZ以下运行时电流 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在6A左右。这个问题我不大明白。请各位老师帮助分析一个。谢谢!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我用的变频器是三肯的,电机负载特性我选择的是:直线V/f 控制。 不知与此有没有关系。

网友A:
可能一方面是负载不完全是恒转矩,另一方面是频率高所检测出的电流与其有效值有出入!

网友B:
50hz以上应该算是恒功率控制吧。电流是应该小啊。 根据直流弱磁来推理啊? 请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