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控机-moden-电话网络-moden-s7-200plc远程测控!请问,moden与s7-200之间需要加什么设备,以及采用何种通讯方式最好?谢谢

楼主(2004-04-14):
工控机-moden-电话网络-moden-s7-200plc远程测控!请问,moden与s7-200之间需要加什么设备,以及采用何种通讯方式最好?如果多点控制,还应该加上什么,采取何种方式?谢谢!!

网友A:
问一下先,s7-200是什么设备?

网友B:
请通讯距离有几Km?

网友C:
TO:RS232 S7-200是西门子的PLC可编程控制器

网友D:
换用安控公司的RTU算了实现MODEM通讯简单方便,性价比高,安全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