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听大家的意见

楼主(2004-04-14):
我们滕州某机床公司要我给他们安装变频器,要求:一台三肯3KW变频器带动两台电机, 一个3KW,一个1。5KW ,两个电机不同时运行,但停一个必须立即开另一个,注意,是立即开,我真没想出好办法,各位高手指教。 不胜感激。

网友A:
怎么来描述"停"? 是给出停止信号算停,还是电机停下来之后算停?如果是停下来之后,到多少转速算是停下来? 估计您说的是前者,一个给出停止信号后,立即起动另一个, 但这样是有问题的, 对于后运行的变频器,一开始的时候是被拖着跑 问问你的供应商吧 信号可以用一个继电器逻辑实现,大不了加个小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