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教我吧

楼主(2004-04-14):
假设我有5个输入,分别控制M1到M5,设M1=1,M2=2,M3=3,M4=4,M5=5,现在要比较这几个输入的大小,要随机选 ,比如现在是3,给一个信号5,M6(正转)就动作,如果给了个1的信号,M7(反转)就动作,请问要怎么编?

网友A:
是如果给的比实际的大就正转,反之就反转吗?

楼主:
是的,就像电梯一样,按大的就上,小的就下

网友A:
用比较指令不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