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如何实现斜线的缩放吗?

楼主(2004-04-14):
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学生,我现在在用组态王做毕业设计。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实现斜线的缩放。我用的是6。03版的。他只有四个方向和从中间向四处扩散的功能。我现在卡在这里了。所以哪位前辈知道的话,就请告诉我了。谢谢

网友A:
你所说的斜线缩放是指的什么?说清楚一点以便回答。

网友B:
我是在组台王中做一段动画画轨迹.模仿笔画一个等腰三角形.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定义一个变量,然后画一支笔通过动画的水平移动和垂直移动连接(和你的变量连接)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事先画好一条你要的直线,设置隐含属性,等到你的变量值到了那一点的时候显示,一条直线就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