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楼主(2004-04-14):
如果一个大容量电机采用星三角启动,电源进线规格为YJV-3X150+1X70,那么配到电动机接线端子的出线回路是2(YJV-3X150+1X70),还是2(YJV-3X95+1X50)? 有人说:额定电流除以1.732就是此时电流。一般取0.58倍。 配线按上面说的整定。 三个继电器的整定,有两个按上面说的。 一个按计算电流。 我认为:启动时星型接法电流为额定电流的0.58倍,正常运行时三角型接法电流应该为额定电流啊?我搞糊涂了!? 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配线、接触器、热继电器选择,比如200KW电机星三角启动怎么配设备及电缆?拜托?

网友A(2008-07-14):
帮忙啊,多大的电机配多大的电源线怎么计算?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