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关于模拟信号

楼主(2004-04-15):
AD接收的模拟信号是否是1-10伏,请高手指导。一般的传感器是否要把模拟信号放大到1-10,AD才能接收呢?

网友A:
是的!模拟信号须转换为0~10V电压或4~20mA电流的信号才能被AD接收!

网友B(2005-08-21):
请问有关专家:模拟信号须转换为0~10V电压或4~20mA电流的信号才能被AD接收,但有些A/D转换器有一个最高电压限制,一般这个电压值是多少? 怎样防止变送器输入端开路时,输出较高电压而烧坏A/D转换器。

网友C:
三菱FX-4AD模块的输入范围是,电压-10DCV~10DCV,电流-20mA~20mA,如果超过此范围,需进行转换,另需考虑限压,限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