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4-15):
我刚刚接触intouch,做了个让3个灯循环亮的小程序,incontrol里的程序运行后是对的,但在intouch里我不知道怎么正确定义一个输入和3个输出的变量,请大家教教我,谢谢!

网友A:
作成io变量并设定你要的io访问名称.

楼主:
很感谢您的回复,但我还有些不明白. 我把输入输出变量都设成i/o离散型变量了,但访问名称怎么设定啊:假设输入的变量我设为x0,输出的我设为y1,y2,y3(incontrol里的梯形图里我就是这么设置的),intouch里我把做的程序起名为light1,incontrol里我把做的程序名起名为light2. 当设置访问名的时候它还要我输入节点名,应用程序名,主题名,这三个应该怎么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