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NS问题

楼主(2004-04-15):
请教各位高手: 本人在现场做LONWORKS项目遇到以下问题: 机器配置PIV1.7GHZ cpu ,win2000 advanced server,lonmaker for windows 3.0,lns sp8+lns sp8 fix. 本人使用601STUDENT CD中的MONITORANDCONTROL例程编写了一个监视网络变量的程序,监视点在200个左右。使用查询的方法,poll interval 为300ms.当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有一定数量的NV UPDATE无法得到。而此时如果重新进入该程序,即可恢复正常。打开LONMAKER后也是正常的。 希望能得到帮助。谢谢。

网友A:
现象上看不是软件问题,你可以看看到底是那些网络变量问题。 集中在几个节点的话,可以ping一下节点,看看节点的通讯质量。

楼主:
xiaoli 你好!我测试过。现象并不会集中在某几个节点。TEST节点后也没有任何错误。使用LMPA测试网络带宽消耗在40%左右,出错率很低。 所以我会比较疑惑,而且此类问题不是我一人碰到。 希望能看到解决之道,先谢了。

网友B:
Hi, I suggest you should try to re-create your monitorset fi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