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600KW变频调速高压电机旁路的设置

楼主(2004-04-15):
系统供电电源10KV,1600KW高压(6KV)采用变频调速的风机电机若考虑变频器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设置旁路设备,有没有做过的高手。盼高手帮帮忙。

网友A:
可以实现的。

楼主:
能否自动投切到旁路,麻烦将详细的方案告诉我

网友B:
应该不难呀,加个旁路开关柜,再引个跳闸信号应该就能解决。只是我见的几个地方用户没提这样的要求,都是手工切换。另外问一下在10kV电源下,使用6kV变频器你们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C:
好象没哪家的可以自动旁路吧?!

网友A:
在10kV电源下,使用6kV变频器进行工频自动旁路和手动旁路都可以实现,如果你感兴趣,请给我发邮件,我告诉你。

楼主:
在10KV电源后,设置一台10/6KV裂相变压器,此变压器变频器厂家都有配套的供应商,一般情况变频器厂家将此变压器同变频器成套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