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medoc的小问题,恳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4-04-15):
我是一个刚刚接触PLC的菜鸟,单位的程序是用medoc编写的,想打印出来仔细学习但是不知道如何设置,还有就是屏幕在全屏模式下只显示上半面,下半面是黑的,请教高手,多谢

网友A:
可以将medoc下的程序转换到SW0PC-FXGP/WIN-C 下就可以打印了!

网友B(2005-02-14):
你好:MEDOC软件本身有打印工能,它在98系统工作,在XP,2000,系统里只在上半部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