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保护

楼主(2004-04-15):
台达VFD075B43A变频器,工作一段时间后就自动停机无显示,有时显示4有时显示5有时显示————有时显示9。停机一段时间后又可正常工作一段时间.不带负载也是如此!正常时查询06-08显示为05(解释为OL1 电子热动电驿)请教工程师:这是什么故障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电源监视电路有可能出问题,查查3771及其周边电路吧.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很普遍哦!是台达的通病,还是变频器的通病!

网友A:
应该是变频器设计的还有不足之处吧。

网友B:
哪位有台达变频器的说明书吗,请发一份给我,在此谢谢啦!我的邮箱是:yda5911@163.com

网友C:
台达哪个系列的,要参数我可以传给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里说,有很多人会帮你的。 或拔打我们的热线0769-2187112 唐工 我们的网站 www.dgkyx.com

网友D:
换个控制版试试!

网友E:
说到台达变频器,我有一台VFD022A43H的变频器无法设定频率。请指点是何问题?

网友F:
To:lbrave 应该是电源问题,换一下电源的电容吧。 技术部:021-64831519

网友A:
频率怎样不能设定?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G:
大家好: 我有一台VFD015M43B,接上电源显示CF.3。查代码应为“变频器内部线路异常”但电源正常,直流端电压510V,请问怎么检查电源监视回路。 谢谢

网友B(2006-02-15):
请问普通交流电机(工频50Hz)能工作于80Hz吗?

网友H:
请问名位大侠,
台达VFD-A3.7KW变频器的开关电源中——光耦前面的基准电源是什么型号的?贴片封装,三个脚……是不是431?

电源部分2842坏了,621光耦是好的……只有基准电源部分坏的可能性大了,但不知其型号……请问还有哪里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