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使用行家

楼主(2004-04-15):
请问变频器使用行家,进口的哪种品牌性价比最高?哪种品牌质量最可靠?

网友A:
日立变频器.......

网友B:
是高压还是低压,高压方面东芝与罗宾康的非常好,基本无谐波干扰。进一步探讨的话,我的邮箱为wxw201@sohu.com

楼主:
所谓的品牌性价比最高是要看你的具体控制要求的,假如你只是简单的应用的话你就可以用小日本的啊(在不考虑民族感情的情况下)。价格便宜。你要有很多控制要求的话,首先要看哪个品牌的功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才能考虑价格啊。一般建议采用欧美品牌。 品牌的质量哪种最可靠?这没有绝对的概念也不可能有所谓的“最可靠”这种说法。主要看你的使用环境、负载情况而定。因为每种变频器对环境的适应程度不同(具体可以结合参考变频器技术性能表)。当然一般我们可以从一些市场使用的口碑来适当选择。还有就是要注意每种品牌都有很多系列,而各个系列的市场定位不同性能也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