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怎样进行PLC监控和测试

楼主(2004-04-15):
我是一个三菱PLC编程初学者,请哪位高手告诉我一下怎样进行程序监控和测试,对有关元件强制置位和复位。(我用的是GPP三菱编程软件,A1JSH的CPU的PLC!),在此先谢了!

网友A:
要三菱专用的编程电缆,连上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特别的设置

楼主:
好象在PLC软件也有这种功能呀

网友B:
这个前提要有PLC才行呀.

网友C:
用FC-WIN-。。也可以,进行元件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