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配置如何解释?

楼主(2004-04-15):
各位高手: 我遇到这样一套配置:在一套恒压单机供水系统中,用ABB400的3KW变频器拖动两极4KW水泵,按常例,3KW变频器只拖动3KW以下的水泵或电机,此处却以小带大。用户说已运行3年多,效果很好,水压0。4MPA,压力良好。 这如何解释??

网友A:
水泵是轻负载,这也不出奇!

网友B:
风机泵类有很多这样的搞法

网友C:
风机水泵是轻负载为其一,水泵选型时留了一定余量为其二、变频器的配置是要以负载电流而非负载功率为标准的

网友D:
同意上述说法,在变频器选型时,负载的档次要案综合效率以及功率因数,也就是前者所说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