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401变频器参数设置,频率无法达到50Hz

楼主(2004-04-15):
首先说明本人是使用变频器的新手,给一台ABB401-025 22KW的变频器参数设置完毕后(按照说明书),出现一个奇怪的结果,变频器的模拟外给定(AI2)缺省值为0-20mA,当模拟输入达到20mA时,运行数据0119(AI2)却变成了85.5%,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为42.7(50×85.5%)。当模拟输入为17.1mA(20×85.5%)以下时,模拟输入与输出频率是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由此看来外给定上限被限幅在85.5%,即使模拟输入大于17.1mA,外给定也是17.1mA,致使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无法达到50Hz.是什么原因(具体哪个参数)将外给定限幅了?请大家帮忙指点迷津,多谢! 1101 1 1102 6 1103 2 1104 0(外部给定的最小限幅值0Hz) 1105 50(外部给定的最大限幅值50H值) 1304 0%(AI2低限) 1305 100%(AI2高限)

网友A:
检查输出电流

楼主:
吴仙,谢谢你,确实是输出电流的问题。因为原先的隔离器负载电阻是250欧姆,而变频器作为负载的电阻是500欧姆,隔离器的带载能力不够,更换一台隔离器问题即解决了。

网友B(2007-12-18):
哪位仁兄有ABB-400参数设定说明书,请发给我.liajia-2000@sina.com 先谢谢了!

网友C(2009-08-14):
和我的情况不一样

网友D(2009-10-28):
学习了 ,希望有热心人帮忙

网友E(2009-12-03):
那位大师见过此故障:变频器上电正常,加频率49.9都没事,一旦到50.就报;F0023.望知道这解析

网友F(2012-07-26):
引用 网友B:
哪位仁兄有ABB-400参数设定说明书,请发给我.liajia-2000@sina.com 先谢谢了!

同水中望月一样,也需要ABB-400的参数设定手册。我是新手,谢谢了,我的邮箱:wjpm30@hist.edu.cn

网友G(2012-10-28):
同水中望月一样,ACS401001132说明书,我是新手,谢谢了,我的邮箱:whya413026@foxmail.com

网友H(2013-01-02):
acs400变频器,调用PID宏后还能否修改参数了。比如调用了PID宏他的给定是外部给定,能否改用内部给定。

网友I:
进来学习了。感谢提供解决方法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