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通信C编程问题?

楼主(2004-04-15):
请教用C语言编写串口通信程序时怎么样去初始化断口?HELP!!!!jinlun111@hotmail.com

网友A:
1:winapi 2:mscomm

网友B:
请到书店去买 《Visual C ++ 串口通信》或者《C++ Builder 串口通信》

网友C(2004-07-21):
如果用MSComm控件 在C**Dlg::OnInitDialog()加以下代码: if (!m_comm.GetPortOpen()) m_comm.SetPortOpen(2); /*打开串口*/ m_comm.SetSettings("2400,n,8,1"); /*串口参数设置*/ m_comm.SetInputMode(0); /*设置TEXT缓冲区输入方式*/ m_comm.SetRThreshold(1); /*每接收一个字符则激发OnComm()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