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请教 安川变频器

楼主(2004-04-15):
我单位安川变频器616P5110KW接触器要更换,找了很多,不是体积不行,就是电流等级不对,请问有什么品牌接触器能替代,什么规格 另外,如何大致推算直流母线的电流 万分感谢

网友A:
没有能代替的 只有到售后服务部那里

网友B:
国产品牌那么多,不可能找不到代替的!

网友:
用LX5-D402206代

网友:
用LX5-D402206代,将母线用铜(铝)排按线间隙自己做一块接上。

网友C:
TO:YANG XIAO YANG 哪里可以买到LX5-D402206,和他的资料!

网友:
好象是天水的,40A。其它生产厂型号可能不一样,在一般电器商场都能买到,如采购搞不清,最好将坏件带上比到安装尺寸买。

网友D:
您好! 有关这些问题可以直接与我公司售后服务中心联系. 单位:安川电机(上海)有限公司售后服务部 电话:021-65530444 65532828-47 联系人:顾郁飞

网友E:
深圳市斯凯特电气有限公司对安川变频器有丰富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