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的选择

楼主(2004-04-15):
有哪位知道塑壳断路器同框架断路器各自在哪些情况下应用,详细的功能区别在哪

网友A:
框架式断路器主要应用在进线开关和大型负载供电等大电流的配电开关,因为塑壳开关的电流较小(国产产品一般不超过630A).

网友B:
你找来厂家的产品说明书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C(2005-07-16):
塑壳断路器一般的额定电流到630; 框架式断路器一般是630以上.

网友D:
请问它们上面有个叫 框架电流的 是指什么电流啊,可以说明一下里面的原理吗?

网友E:
框架电流可以认为是你选择的断路器规格可承受通过的最大电流,但并不是所选择的断路器额定电流,通常框架电流大于额定电流。

网友F(2005-09-22):
各位大哥谁有MOELLER R-NZM10系列断路器的说明书,给我发一份,小弟遇到难题了

才上路,请帮帮我

网友:
各位朋友,有人错误的将6台6.5KW的水泵电机并在一起直接启动,放1根电缆进配电柜,请问要配多大的漏电保护开关和多大的接触器,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