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稳压电源负载稳定度?

楼主(2004-04-15):
稳定度1×10-5,怎么才能做到,请高手们赐教啊。12v×1.2A.谢谢

网友A:
1。负载是阻性、感性还是容性? 2。负载是瞬变性的,还是基本稳定的? 3。基本思路:运用负反馈。注意负载电压的取样检测点。

网友B:
1:加大电源的功率。 2:选用合适的电路图 3:选用军品极的元气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