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没显示了,有母线电压

楼主(2004-04-15):
安川616G5,2.2KW,输入三相电源之后,变频器没有显示,经查保险没坏,启动电阻没坏,开关电源没工作,请问是何缘故,哪里可能有故障,急,特急 还有7MBRNF120的器件图哪位有 谢谢了(拱手)

网友A:
检查开关电源是否有540V电压?是否有吱吱声?

楼主:
有电压,但是没有声音

楼主:
开关电源靠什么起震?

楼主:
挂这么久怎么没有人回啊,难道没碰到过内似的事故么?

网友B:
为什么会出现母线电压呢?请给予详细的解答

网友B:
请把分析电路图,拿出来,让大家一起来分享!

网友C:
母线与开关点之间的电阻坏了

网友D:
检查直流电源有吗?

楼主:
我发现问题了,谢谢大家,是开关电源变压器输入侧的问题,它开路了! 哪位知道安川变频器的开关变压器是否可以在不同功率驱动板间互换!

网友E:
有同型号的变压器你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