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紧急求助!!关于PLC FX2N编程

楼主(2004-04-15):
我在用FX2N编程,现在编到一千五百多条,可是突然就输入不了了,没法再继续往下写了,一写就提示为无法写入PLC,请问有人遇到这种情况么?能否指点一二,是设置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好几种版本的软件我都重装了好几遍,可是总有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帮帮我!

网友A:
存储容量满了 吧?

网友B:
可以设置步序容量为2K,6K,8K。你设置了吗?

网友C:
将程序设为8K就可以了! 你可能是设了如指2K,其中设了一个注释块(占500步) 所以最多只能输入1500步!

网友D:
赞同以上几位的看法

网友E:
是不是一个条件后跟了大于10条的输出。